为省一个电阻,这样驱动LED都可以??

楼主(2008-07-19):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去掉PNP都没太大关系

楼主:
电流大时三极管可能要烧

网友B:
这是带led限流的电路吧

这应该是带led保护作用的电路吧,电阻起到反馈作用,Vcc升高到一定电压时,三极管会截止

网友C:
同意二楼. 直接接IO口就完了!

网友:
感觉这个三极管没用

网友D:
对啊。。。硬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楼主过于小心了吧。。。不过这种安全意识很不错。也是很多大厂所具有而我国很多山寨企业所缺乏的。

其实硬件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正如ls所说,直接接P口都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自己玩isd的芯片,3.3v电压,直接用51的电源5v直接接一点问题都没有。呵呵。。。

网友E:
这样接原理上可以啊,类似发射极输出电路.确实省了一个电阻

而且管子还在接近饱和状态.

网友F:
用模拟电路理解==NPN扩流

网友G:
根本不用,

你直接接led不加电阻都没事.只不过,累死PWM调光就行.1个微秒的闪灯当然可以忍.---这才是山寨作风呢

网友H:
不知死活!!!

VCC_LED>>VCC_MCU 你就有好戏看了!!!

网友I:
第一楼的接法是安全的

第一楼的接法是安全的,这是标准三极管的射随输出接法,没有什么疑问。

11楼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VCC_LED>>VCC_MCU  这种可能性有吗?一般来说,没有!

VCC_MCU>>5V 这种可能性有吗?也许有,哈哈

网友J:
俺经常这么用

网友K:
有意思

这个三极管工作在接近饱和状态,非深度饱和状态.

其集电极为0v,基极大约0.1-0.3v,

就是说基极电压怎么也不可能小于集电极电压,所以说管子不可能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

即IB上升,IC上升,Ve下降,Vbe下降,IB下降,居然是一个负反馈.

所以基极不接电阻没啥,三极管还具有扩流的作用.

网友L:
受教了 o(∩_∩)o

网友M:
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