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程序处理一个按键的按下的次数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网友A:
搞个计数器,根据计数器的内容,再判断是什么动作

楼主:
还想问下

   怎么处理按键的抖动啊?
   我编写程序太敏感了啊!
    对了
    用DTAT 定义的地方保存的数据容易跑吗?

网友A:
简单的就是延时,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B:
这类问题讨论得泛滥了,先搜一下历史帖子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