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串口下载线怎么不行啊?

楼主(2008-07-19):
(无正文)

网友A:
没听说过S52可以串口ISP,STC的吧。

网友B:
re

s52 串口下载线原理图不这样的。

楼主:
请三楼的给个图,并讲解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样的图也是有的,不过是串口通信的电路而已。

还不如做USBASP,还是USB接口,AVR 51通吃

网友C:
89s52用并口ISP

串口我做过,不是通用串口电路,当然,没有成功.程序也似乎也比较慢.
并口的成熟.仅仅是学习的话,你还是用stc的片子吧,这个电路可以给他下载

网友D(2008-11-11):
我的也没调通

这种电路是调不通的,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