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坐标值问题.

楼主(2008-07-20):
    大家好!
    我用的是四线式电阻触摸屏,用AD7843取出按下的坐标值后,如何根据这个坐标值计算出对应LCM的坐标值?
    或者,何如根据LCM的坐标值计算出对应触摸屏的从标值?
    我用的是 OCMJ15*20D  V3.2 的液晶,是自带电阻式触摸屏的.
谢谢!!

楼主:
是不是我的思路错了啦?

是不是这样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OCMJ15×20D-2 资料下载 →
http://www.gptlcm.cn/CN/list.asp?proname=OCMJ15X20D-2

网友B:
3楼的资料不错

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三楼.

三楼提供的触摸屏的原理.这个只需要了解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不明白的是触摸屏的坐标值,跟LCM的坐标值是如何确定的问题.

网友A:
玩过手写板没有

手写板需要分别点取左上,左下,右下,右上四个角来标定,以确定手写屏与显示屏的相应位置.
你的东东也要进行类似的标定来确定二者相应位置关系.

楼主:
谢谢.

还是不明白怎样做啊!!

网友C:
我感觉应该跟做温度计似的要有标定吧,想像的,没玩过

网友A:
依次触摸屏的四角,并记下对应值

以后凡取到这四个值,就送出对应的显示内容
中间值自已去线性分割安排显示内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