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光耦实现数字量输入和数字量输出时碰上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最近做隔离的数字输入输出碰上了郁闷的问题...
图中给出的数字量输入(上)与输出(下)电路中,控制板还未落实,我直接上电测试光耦是否导通的,结果在输入口那边,输入24V的话光耦确实导通了,光耦3脚输出的电压有4.9V,可是经过R3后就只剩0.22V了,是否因为我给74HC165(并入串出)的并行输入口接上470欧的下拉电阻影响到了呢?因为没有控制板,所有控制线均为悬空状态的,这样的话165的输入端应该为高阻态吧?那么这个点的电位应该高于4V才是,怎么会只有0.22呢?
还有输出端口,74HC595(串入并出)的输出由于选通等等控制脚都是悬空的,其并行输出口应该也是高阻态吧?可怎么会莫名其妙得输出个0.22V电压呢?这样的话光耦的初始状态不就是导通了么?我的本意是5V流向高阻的引脚光耦点不亮...

网友A:
R4换成47K,470K都成。Q32换成NPN

R3可以不要

网友:
是这样吗

5×(470÷(470+10000))=0.22445081184336198662846227316141≈0.22

网友B:
呵呵~~~~~~~~~~

1、R3=0,或者取消
2、R4=1~5k;R4太大的话,太容易饱和导通了;抗干扰的性能不够好;470欧姆,可能不能饱和导通,因为521的电流传输比离散性比较大;这样做出来的电路的一致性不太好,可能有的行有的不行;
3、c1在电路中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不错~~~~~~
-------------------------------------------------------------
你搭个电路,把输入电压从0~24V调节一下看看就知道了;看看光耦导通的门限是多少V?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

    谢谢大家!其中R3我原本是用来限流,没想到由于下拉电阻的选择导致0.22V的出现....
    假如我把R3去掉了,输入165的电流是否会太大以至于打坏芯片呢?
    此外晶体管我用的是8550,PNP的,因为功率要大些,倘若换成9012,9013这样的要烧掉的...那么NPN的话有没有类似8550的功率稍大些管子呢?
    其中的C1原本是用来和R3构成RC滤波消除开关抖动的..........

网友C:
74HC595控制脚都是悬空,其输出口不一定高阻态

应用中不能悬空74HC595的输入。

网友D:
晕死,10k和470欧的分压,谁分的电压多?

楼主:
我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晕死...........

我之前还在想Mr.5880527的计算怎么这么有道理呢....原来是我概念混乱搞的...现在我试着把R3去掉,输入电压是有5V-Vce大小了,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输入165端口的电流有多大呢?我用Multisim仿真(3904三极管代替光耦)结果才800多nA,不足HC的1微安输入电流,这就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用的3904和光耦TLP521的差异太大..

网友B:
呵呵实际应用,就是把R3去掉,R4适当加大就行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

R3去掉了~~R4变成了10K,结果输入74HC165的电压有5V了,正合需要~~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因电流过大打坏芯片..?

网友A:
输入口的阻抗起点都是M级的。

网友E:
你那个输出电路

不管光耦通不通,Q32的Ib无通路,永远为0,即Q32永远截至。

网友F:
Mr.5880527的计算有道理吗,楼主

楼主:
To Mr.zl040901

不考虑74HC165输入口内部的情况下,这不就是个串联分压公式么...怎么看都没问题,难道?...

网友:
我的笨办法

不太会计算三极管的那些参数,工人焊那么多三极管啊电阻啥的也麻烦,从来都用ULN2004的,直接接到521的后面就可以了(2004有限流电阻),如果需要速度快点则需要521的输出端接一只1.5K的电阻,另一端接到12V(我的输出都是12V,即楼主24V位置),几乎能发挥出521的最快速度了,现在的单片机都能直接驱动521的,所以单片机的输出直接到521了.
输入是经过521直接到单片机,楼主那个1uF个人感觉有些太大,两三K的输入信号估计就进来不了,不对,输入电路完全错了,怎么换电阻信号都进来不了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哈,楼主这个对速度几乎无要求的

楼主:
现在才发现Mr.农民讲习所的提醒...

最近一直在搞LED,限流限得人都糊涂了...我还记得以前直接把5V接到输入口上的事情都干过呢...谢谢!

网友G:
唉,问题青年...

网友H:
嘿嘿

最最最基本的概念错误,无语。

网友I(2012-12-22):
光耦有没有输出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