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一个正弦波

楼主(2008-07-21):
本人手头的12864是YM12864R, 带汉字库的那种,控制器为ST7920。想要在上面显示一个正弦波,最好同时带上X ,Y坐标。哪位大侠懂得还请教教小弟!请给贴个C程序在下面!当然了,说说方法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汉字屏画个图麻烦. 用普通128*64吧

楼主:
12864正弦波显示

画图的话我已经画出来了!不过这样没有意义 !!应该在程序中调用SIN函数才好!!

网友C:
c

draw_line(0,31,127,31);//画x轴
draw_line(0,0,0,63);//画y轴
draw_line(0,31,127,31);
for(x=0;x<128;x++)
{
y=32*sin(x*4);  //32是振幅, x*4是角度
draw_pix(x,31-y);//31是x轴位置
}

楼主:
请教taoest

楼上的老兄!!你的方法非常对!!

能不能给得更加详细点

可不可以把 draw_pix( );draw_line( )这两个函数给出来呢??

谢谢!!!!

网友D(2009-05-13):
最近正在做这个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