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通过tc35模块实现收发短信

楼主(2008-07-21):
我现在想着手做个小东西,单片机通过TC35模块收发短信。
请问下,我都需要买什么硬件设备啊?
是不是TC35,40针的排线,外置天线,SIM卡卡座。还有就是单片机的一些东西,硬件还需要买什么别的东西吗?

网友A:
还有排线座,很不好焊

还要注意启动电路,TC35的启动时序要求严格。
最起码不弄个液晶屏显示短信内容?

楼主:
知道排线不好焊

我知道排线不好焊啊,但是这毕竟是动动手就可以了的事情啊,只是我想知道的是硬件电路图好搞不好搞。我买的TC35现在已经在往我这邮的路上了。
我有个电路,但是这个电路非常的简单,我感觉好像不行。

您做过是吧,可以吧电路分享下吗?

网友A:
很抱歉,我没有电路图

不过知道一点,资料里有启动时序图,你看看图,再看看说明(英文的),就明白了,其实这个电路不难,你只需要注意串口、电源、启动、状态指示、音频输入、输出就行了,另外得熟悉一下AT指令和Ucod码转换

网友B:
用SIM300D更好,便宜

   批量买模块,可免费提供基本应用方案及技术支持......

楼主:
哦,我想用PDU编码发送短信

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大概的思路,只是还不知道,如果用单片机发送手机短信,采用PDU格式编码,比如我如果想把“你好”发送出去,PDU是如何编码的,它的编码规律或者是编码的源程序是什么样的。

我想发送一些固定的文字。比如“你好”  “再见”等等。
有一些PDU编码的资料吗,介绍一些好吗。谢谢!

网友C:
单个数码管编程

;***********本段为硬件I/O口定义************
LED0             EQU                   P0.0
LED1             EQU                   P0.1
LED2             EQU                   P0.2
LED3             EQU                   P0.3
DIG0             EQU                   P0.4    ;数码管位0
DIG1             EQU                   P0.5    ;数码管位1
BUZZ             EQU                   P3.3
               ORG 0000H            ;上电后程序从这里运行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LED_DISP:    MOV  R0,#10
             CLR  A
             MOV  R2,A
             MOV  DPTR,#tab
LED_DISP1:   LCALL DELAY600MS
             MOV  A,R2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DIG0   ;选择数码管0
             INC  R2
             DJNZ R0, LED_DISP1
             LJMP  LED_DISP

DELAY600MS: MOV R5,#60      ;延时子程序,延时约0.6秒
D11:  MOV R6,#20
D2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1
  DJNZ R5,D11
  RET

;实验板上的7段数码管0~9数字的共阴显示代码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07FH,06fH
                END

相关链接:http://www.et-dz.com

楼主:
或者介绍一个方法

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发送中文手机短信的方法。
如何编码汉字的?  谢谢!

网友D:
还用这般费尽

看看这里有全透明收发的短信模块,通过串口任何内容直接通过短信发出去,不用任何编码。

TT52嵌入式短信DTU模块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Photo_Show.asp?PhotoID=57

网友E:
TO weidian

啥价格?

网友A:
ucode可能是我记错了

关于编码,你需要学习协议,也就是编码标准,知道了这个,就可以进行转换了,如果你想输入汉字的话,需要做输入法,还得加字库,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建议你与计算机联机,通过计算机传送pdu码

楼主:
哦,ucode有个编码标准,用不到这么多~

我现在就是把几个能用到的词组,编成编码然后存在单片机里,用到哪个发哪个。我先试试找找,编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