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SCII码字符发送.

楼主(2007-05-13):
我想用单片机发送ASCII码一个字符"LF",程序怎样写,不用16进制可以吗?
不是发送,L,F俩个字符.

网友A:
用十六进制有什么不好的???别人喜欢还来不及呢

网友B:
还是用256进制,大家才高兴

网友C:
就是‘L’和‘F’

网友D:
找这两个字符对应的ASCII码

      查ASCII码表得到“L”,“F”对应的二进制数,发送相应的0或1的编码就行了呀~,具体的协议(0或1的时序)可自定!

网友E: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通信吧....

网友F:
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为什么大于主程序,?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C:
什么东西不能碉

网友G:
晕.一个ASCII码字符 "LF"????? 莫误导哦

"LF"是两个字符

楼主是不是想发送打印机的"换行"命令

换行命令:    10 进制:    10
    16 进制:    0A

楼主:
懒人

是打印机了,中崎的ab-mk.没办法只好一个个发16进制驱动.

不过有个问题是ESC J n 走纸n点行.这n点行没有准确到几行怎么计算的?

网友G:
ESC J n

这个n就是你需要n点(点阵)空白行,这可以用在汉字或字符之间,也可以用在页首或页末,看你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