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5-13):
我用的是89c51,编了了一个程序将输出口都清零,可上电后并没有清零,都输出高电位,检测晶振两恻电压是2.17,2.30。复位电路用RC,R为10K,C为10UF.

我本以为是复位不行,但直接用电源正五伏加到RSE上,也不工作.

 虽说上电不工作,但保持电路接通电源,将单片机拔下来,再装上,各个角都成了低电位,执行清零,又工作了,然后只要将高电位加到RSE上,就又全部恢复高电位,不再执行清零.

网友A:
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搞错???高电位是复位啊,正常工作时RST接低电平!!!!!!!!!

网友B:
正常现象,我也碰到过

前几天在万能板上搭一个小东西,一不小心把复位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接反了。电容接了地,电阻接了正5V,可能是喝晕了吧,在连续写了三个89c51,折腾了一上午之后,才发现了这个低级的不能再低级的错误,气得摔头。。。。

网友C:
真是高手啊...

网友D:
低级错误,拉出去打PG

网友E:
同意LS的观点!!该打!

网友F:
呵呵,也许是初次用51

网友G:
很久没有焊过万能板了……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做实验

万能板真的是万能的……做完一个实验,下次做之前就仔细把所有元件都烫下来、保存起来,所以一块万能板非得焊到大部分焊盘都掉了才更换,那些元件也是个个身经百战……那时候焊完一块电路板,起码要用万用表检查N久。学生时代穷啊,没办法,不过利用率提高的同时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都没有多少实物保留下来^_^

网友H:
"但保持电路接通电源,将单片机拔下来,再装上",寒

网友I:
但保持电路接通电源,将单片机拔下来,再装上

但保持电路接通电源,将单片机拔下来,再装上,
单片机也要钱买啊,你钱多?

网友J:
复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K:
呵呵

买个带“热插拔”的单片机即可进行“但保持电路接通电源,将单片机拔下来,再装上”

网友L:
关于工程师的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