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2051和373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用2051将16位数据同时送出,我把P1口与两个373数据端连接,P3.0和P3.1接两个373的LE端,OE端接地。编好控制程序,用一个LED在373的一个输出端测试,亮度极其小,而且闪灭频率不是按照程序走。
真郁闷!2051最小系统工作正常。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taout P1
sbit LE1=P3^0;
sbit LE2=P3^1;
//*************************************
//373控制引脚初始化
//*************************************
void initial()
{
 LE1=0;
 LE2=0;
}

//*************************************
//延时100ms子程序。
//*************************************
void delay()
{int i,j;
for(j=20;j>=0;j--)
{
for(i=5000;i>=0;i--);
}
}

//******************************************
//主程序
//******************************************
main()
{
initial();
while(1)
{

 initial();

 LE2=1;
 dataout=0x00;
 LE2=0;//片2锁存
 LE1=1;
 dataout=0xff;
 LE1=0;//片1锁存
 delay();//延时

 initial();
 LE1=1;
 dataout=0x00;
 LE1=0;//片1锁存
 LE2=1;
 dataout=0xff;
 LE2=0;//片2锁存

 delay();
 }

}

网友A:
调试一把

把delay里边改成直接就return,然后单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看看是不是正确.

楼主:
to:ayb_ice

373的datasheet我都研究了好几十遍了,373是电平触发,所以我就按照打开,送数据,然后关闭这个顺序写的。

网友B:
随便说说

373建议使用灌电流方式...
频率取决于delay函数...
主循环中循环调用initial()程序,不符合逻辑规范,尽管此程序中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

当373不锁存的时候,即LE为0与从0到1这段时间内373的输出电平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