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楼主(2007-05-13):
我现在做的是小型数据采集系统
我想请教各位一般的数据采集系统应该在A/D转化芯片和传感器之间应该加什么电路,我想用一个可调的电阻来代替模拟输入信号进行调试,可是数据采集涉及到滤波和放大的过程,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各位帮帮帮我!
在此谢过!!!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传感器了....

网友B:
你自己的答案:数据采集一般需要滤波和放大

网友C:
你的传感器决定了你应该用什么电路

要求采集的精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楼主:
谢谢

那像采集温度 还有湿度那样的 模拟量也应该加上滤波电路么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温度传感器是一般的热敏电阻

而且要求的精度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就不需要,直接接入AD转换就行了。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那么为这个温度传感器提供电源的就需要一个恒源,而且分压得电阻的精度也要求很高。
湿度也是这样的。
我目前用的温度传感器都没加滤波电路。
而用来测压力的电路,由于其传感器自身的量程一般只能为100毫伏,后面加了一大堆的电路。而且有的压力传感器还需要温度补偿。

总之,这个跟测量什么物理量没有多大的关系,关键要看你所需要测量的精度。精度要求越高则需要的电路配合的也越多(当然有很多传感器都做成了集成芯片了)。

楼主:
谢谢你

我感觉我弄的这个就是按照测量温度的方法做的这个数据采集系统,我认为如果要是测量别的物理量,只需要把前面的传感器更换一下,在程序中再相应的更改一下参数,就可以采集别的物理量了。
不知道我这个观念对不对呀?

楼主:
还有问题

在电压信号进入A/D之前我加了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来控制输入的电压在A/D工作的范围之内,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呢?

楼主:
还有问题

精度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

网友C: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每个传感器都有自己的特性,只有根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电路的设计。比如测量压力的传感器就有好多种,那么后端的处理电路也不相同。更不用说测量不同的物理量了。

而传感器的精度是与其应用的领域和要求密切相关的。比如工业级与汽车级对传感器的要求就是不同的。
就拿温度传感器作例子:空调控制器上的温度传感器只要保证误差在正负一度就好了;而用在电子体温计上的就需要精确的多了。
再比如光敏元件的传感器:如果用在玩具上的检测障碍物的传感器的精度要求非常低,而用在电子血氧饱和度仪器上的则非常精确了。

楼主:
那怎么办

那我做的题目叫做小型的数据采集系统,至少也得能采集两个模拟量。那前边的信号调理的电路没有办法弄了,测不同的模拟量调理的电路不同,在程序中的算法也不同。那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了,只能实现对一个模拟量的采集了。
我做的要求精度倒是不高,只要可以实现就可以了。
完了这回问题大了!
传感器那部分我不做,我做的只是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以后的电路,有没有在要求的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对模拟量的前置电路,也就是信号调理那部分比较通用的电路呢

网友C:
据我所知

信号采集系统还是可以做的
不过需要定义输入的信号,一般工业标准好像是0至5V或者为0至10毫安,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一般的符合工业标准的传感器都会输出这样的信号。
但是你做的系统如果只是进行数据的采集存储就没什么意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