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时间

楼主(2007-05-13):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有很多这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
还有这个不懂

   我近来在做注塑机的程序
  但是我发现反映太敏感了
   并且我编写了一个时钟程序.感到奇怪.硬件在计时.但是显示过了好多才一个个亮起来并且显示
    这个我的真的搞不清

网友A:
没头没尾的

没看清楚你要表达什么意思。“硬件在计时,但是显示过了好多才一个个亮起来并且显示”这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问题,如果是按键过于敏感,那延时再加大点。

网友B:
检查延时吧~!

看你的提问应该是延时程序有问题了。。。按键就如楼上兄弟说的一样,大点儿。

显示慢也是延时的问题,检查这块儿的程序吧。

楼主:
谢谢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
   以后不懂再请教你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