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FLASH芯片

楼主(2007-05-13):
1M字节或以上,
串行接口,(IIC的最好但不是必须)
市场上容易买到
最好有DIP封装的,但不是必须
请大家推荐!!!谢谢了!

不知道ATMEL 的45DB系列如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http://www.sst.com/products.xhtml/serial_flash/

网友B:
如果找便宜的话,可以尝试用EM78P652N

基本满足你的要求。抗干扰3KV的EFT。

网友C:
1M不大不小

可能at45DB系列最合适了,AT25系列好像也行

网友:
华邦的W25X10

楼主:
从这三个中选一个了

从这三个中选一个了,
AT45DB081,SST25VF080,W25X80

都是NOR FLASH吗?不会有坏区的问题吧?
哪 一个货源更好一些呢?

好象后两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给个建议!!!

楼主:
AT的DataFlash技术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自己顶下下

网友D:
Atmel的Flash很好的!

   Atmel的45DB161B很稳定的,在税控方面有成功运用实例,是DataFlash无坏区现象,据介绍ST公司也有一种类似的大容量Flash,找巨万公司问问,有评估板的。
  Atmel 的45DBXX有双缓冲区,更改扇区局部单元不需要单片机提供大容量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