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请教

楼主(2008-07-21):
如图,麻烦各位啦,您的一两分钟时间就是我的一大进步啊,谢谢先!!!

网友A:
注意大小写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楼上!!!!

网友B:
楼主可以看报错信息啊

报错信息肯定就是最快的解决方法了

楼主:
谢谢!缺乏经验啊,

再问一个问题
我的程序编译连接都通过后,一按‘开始调试’它就跳到‘反汇编窗口’且那个‘运行到光标处’的按钮就不可用了,是我的设置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