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容量SD卡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大家好,准备在LPC2478板子上增加一个SD卡接口。需要记录的东西比较多,准备使用4G以上的SD卡。
请问一下LPC2478在硬件上是否支持SDHC标准的SD卡。谢谢!

网友A:
看LPC2478的数据手册与用户指南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

LPC2478主频能跑到多少?可能速度是个问题.

我刚在LPC2378上做了SDHC的驱动,和硬件接口关系不大,驱动程序上有点不同而已.不过还有些其它的问题,你可以本版我的发帖.

楼主:
谢谢alphal

LPC2478的主频大概72M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