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作了一个单片机系统,相加入在线编程功能,查找资料得到这两幅原理图:
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下载线使用的VCC是5伏吗?可以使用目标板的电源吗?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认为FLSH的烧写电压是12伏。
本人菜鸟,别见笑!

网友A:
LZ是否认为所有的ISP都是一样的...

楼主:
追加图片

第一次发图片,不懂,追加两张:

网友B:
re

是5伏

楼主:
谢谢

谢谢4楼的回复。

网友C:
ABC

使用的是目标板的电源.

网友D:
5v

用的目标板电压5V

楼主:
谢谢大家乐,

板子已经作好了,很成功!

网友E:
继续努力哟!

    加把油吧,自已用VB写个PC机的编程软件才叫真成功。

楼主:
哈哈

哈哈,初学者,感觉不错了

网友F:
是并行编程吗?串行一般是内部产生高压的

网友G:
呵呵

   我也要做一个,呵呵·1

网友H:
ISP下载

三星有的芯片内部集成VPP,可以直接使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