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2232LCD读数显示会出现小数点漂移?

楼主(2007-05-14):
为什么我的12232LCD读数显示会出现小数点漂移,同时出现两个小数点?
实际上我的定义的小数位只为两位。但是调用串行AD7896函数时读电流值。
随着电流的增大会出现两个小数点。
首先显示是000.00mA,然后随着电流的增加到000.99mA时,再增加电流LCD上会读出001.00.00A的数据,全乱了。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子程序
这样定位小数及读数有什么问题?多谢!!

void display(uint v)
{
    unsigned char  row, count;
    float tt;
    unsigned int tmp ;
    int value;
    tt=v*AD_Loop_PickVol_PER;
    value = t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tmp = abs(value);
    serial_buff[0] = tmp / 10000;
    serial_buff[1] = tmp % 10000 / 1000;
    serial_buff[2] = tmp % 1000 / 100;
    serial_buff[3] = tmp % 100 / 10;
    serial_buff[4] = tmp % 10;
    draw_bmp(0,1,8,ELAPHT[0]);// 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if(value< 0)
    {

        draw_bmp(16,1,8,num[14]);//显示“-”

    }
    else
    {

        draw_bmp(16,1,8,num[13]);//显示“+”

    }
    */
    for(count = 0; count != 5; count++)
    {
        draw_bmp(16+row*8,1,8,num[serial_buff][count]]);//显示读数
        row++;
        if((count == 2))////定位小数位
        {
            draw_bmp(16+row*8,1,8,num[10]);
            row++;
        }

    }

    if((serial_buff[0]==0)&&(serial_buff[1]==0)&&(serial_buff[2]==0))
    {
      for(row=0;row !=4;row++)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if(serial_buff[3]==0)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draw_bmp(104,1,8,ELAPHT[10]);//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
   else
    {

      draw_bmp(104,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if(serial_buff[0]==0)
      {

        row=0;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if(serial_buff[1]==0)
       {
        row++;
        draw_bmp(16 +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

  }

}

楼主:
例程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_code.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7896.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0 = 0xb3;
sbit E2    = 0xb4;
sbit E1    = 0xb5;
sbit _WR= P2^6;
sbit LED=P2^3;
sbit up=P1^6;//S1
sbit down=P1^7;//S3
/*
sbit  A0 = P2^5;
sbit _WR = P2^6;
sbit  E1 = P2^4;
sbit  E2 = P2^7;
*/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lcd_data   PORTA    //data;
#define set_E1()  (E1=1)
#define set_E2()  (E2=1)
#define set_A0()  (A0=1)
#define set_WR()  (_WR=1)
#define clr_E1()  (E1=0)
#define clr_E2()  (E2=0)
#define clr_A0()  (A0=0)
#define clr_WR()  (_WR=0)
#define disp_off   0xae
#define disp_on    0xaf
#define disp_start_line  0xc0
#define page_addr_set    0Xb8
#define col_addr_set     0x00
#define status_busy    0x80
#define write_mode   0xee
#define dynamic_driver  0xa4
#define adc_select     0xA0
#define clk32   0xa9
#define clk16   0xa8
#define reset   0xe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_counter=0;
uchar key=0;
uchar serial_counter;
bit disp_flag=0;
#define AD_Vol_PER  2.5
#define AD_Loop_PickVol_PER  0.0024414
sbit SCLK=P1^1;
sbit WDI=P1^2;
sbit SDATA=P1^0;
bit r_flag=0;
unsigned char idata serial_buff[77];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r(void);
void wait_ready(void);
void draw_bmp(uchar col,uchar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void ASCII2BCD(void);
void **(void);
extern uint read7896(void);
void delay_nu(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_nop_();
    }
}
uint read7896(void)
{

    uint result;
    uchar h;
    SCLK=0;
    WDI=0;
    delay_nu(30);
    WDI=1;
    delay_nu(30);
    SDATA=1;
    for(h=0;h<16;h++)
    {
        result<<=1;
        SCLK=1;
        _nop_();
        if(SDATA)result++;
        SCLK=0;
    }
    result=result&0xfff;
    return result;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r(i=i<<1;i>0;i--)
  for(j=0xf3;j>0;j--)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4C;
  TL0=0X00;
  time_counter++;
  if(time_counter==200)
  {
    time_counter=0;
    LED=1;
    TR0=0;
  }
}
void send_mi(uchar instruction)
{
    clr_E2();
    set_E1();
    wait_ready();
    clr_A0();
    clr_WR();
    nop();
    lcd_data=instruction;
    nop();
    clr_E1();

}
void send_md(uchar c)
{
    clr_E2();
    set_E1();
    wait_ready();
    set_A0();
    clr_WR();
    nop();
    lcd_data=c;
    nop();
    clr_E1();
}
void send_si(uchar instruction)
{
    clr_E1();
    set_E2();
    wait_ready();
    clr_A0();
    clr_WR();
    nop();
    lcd_data=instruction;
    nop();
    clr_E2();
}
void send_sd(uchar c)
{
    clr_E1();
    set_E2();
    wait_ready();
    set_A0();
    clr_WR();
    lcd_data=c;
    nop();
    clr_E2();
}
void wait_ready(void)
{
    clr_A0();
    set_WR();
    nop();
    nop();
    //while(lcd_data&status_busy);

}
void lcd_init(void)
{
    send_mi(reset);
    send_si(reset);
    send_mi(disp_off);
    send_si(disp_off);
    send_mi(dynamic_driver);
    send_si(dynamic_driver);
    send_mi(clk32);
    send_si(clk32);
    send_mi(adc_select);
    send_si(adc_select);
    send_mi(write_mode);
    send_si(write_mode);
    send_mi(col_addr_set);
    send_mi(disp_start_line);
    send_si(col_addr_set);
    send_si(disp_start_line);
    send_mi(disp_on);
    send_si(disp_on);
}

void lcd_clr(void)
{
    uchar i,page;
    for(page=0;page<4;page++)
    {
        send_mi(page_addr_set|page);
        send_si(page_addr_set|page);
        send_mi(0);
        send_si(0);
        for(i=0;i<61;i++)
        {
            send_md(0x00);
            send_sd(0x00);
        }
    }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send_mi(page_addr_set|page);
    send_si(page_addr_set|page);

}

void set_address(uchar address)
{
    send_mi(address&0x7f);
    send_si(address&0x7f);
}

void putchar_l(uchar c)
{
    send_md(c);
}

void putchar_r(uchar c)
{
    send_sd(c);

}

void draw_bmp(uchar col,uchar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
    uchar address;  //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0;       //
    uchar page=0;    //上,下两页
    uchar window=0;  //左,右窗口
    if(layer) page=2;
    for(x=col;x<col+width;x++)
    {
        if(x>121)return;
        if(x>60)
        {
            window=1;
            address=x%61;
        }

        else
        {
            address=x;
        }

        set_page(page);
        set_address(address);
        if(window)
        putchar_r(bmp[p]);
        else
        putchar_l(bmp[p]);
        set_page(page+1);
        set_address(address);
        if(window)
        putchar_r(bmp[p+width]);
        else
        putchar_l(bmp[p+width]);
        p++;
    }
}

void display(uint v)
{
    unsigned char  row, count;
    float tt;
    unsigned int tmp ;
    int value;
    tt=v*AD_Loop_PickVol_PER;
    value = t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tmp = abs(value);
    serial_buff[0] = tmp / 10000;
    serial_buff[1] = tmp % 10000 / 1000;
    serial_buff[2] = tmp % 1000 / 100;
    serial_buff[3] = tmp % 100 / 10;
    serial_buff[4] = tmp % 10;
    draw_bmp(0,1,8,ELAPHT[0]);// 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if(value< 0)
    {

        draw_bmp(16,1,8,num[14]);//显示“-”

    }
    else
    {

        draw_bmp(16,1,8,num[13]);//显示“+”

    }
    */
    for(count = 0; count != 5; count++)
    {
        draw_bmp(16+row*8,1,8,num[serial_buff][count]]);//显示读数
        row++;
        if((count == 2))////定位小数位
        {
            draw_bmp(16+row*8,1,8,num[10]);
            row++;
        }

    }

    if((serial_buff[0]==0)&&(serial_buff[1]==0)&&(serial_buff[2]==0))
    {
      for(row=0;row !=4;row++)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if(serial_buff[3]==0)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draw_bmp(104,1,8,ELAPHT[10]);//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
   else
    {

      draw_bmp(104,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if(serial_buff[0]==0)
      {

        row=0;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if(serial_buff[1]==0)
       {
        row++;
        draw_bmp(16 +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

  }

}

void **(void)
{
  uchar i,j,h;
  LED = 0;
  TR0 = 1;
  lcd_clr();
  draw_bmp(0,0,112,welcome_1);
  draw_bmp(0,1,104,welcome_2);
  for(i=0;i<10;i++)for(j=0;j;j++)for(h=1;h;h++);
  lcd_clr();
  draw_bmp(0,0,112 ,welcome_3);
  for(i = 0;i<5;i++)for(j = 1;j;j++)for(h = 1;h;h++);
}
void  main (void)
{
  int i;
  P0   =0xff;
  P1   =0xff;
  P2   =0xff;
  P3   =0xff;
  delay(255);
  lcd_init();
  lcd_init();
  lcd_init();
  lcd_clr();
  **();
  //TMOD:GATE|C/! T|M1|MO|GATE|C/! T|M1|M0
  //      0      0    1  0    0     0   0   1
    TMOD = 0x21;
    TH0  = 0X4C;
    TL0  = 0x00;
    //SCON:SM0|SM1|SM2|REN|TB8|RB8|TI|RI
    //     0    1   0   0   0   0   0  0
      ET0  = 1;
      ES   = 1;
      EA   = 1;
      while(1)
      {
        display(read7896());
      }
}

楼主:
显示小数点注释补充一下,重发!

void display(uint v)
{
    unsigned char  row, count;
    float tt;
    unsigned int tmp ;
    int value;
    tt=v*AD_Loop_PickVol_PER;
    value = t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tmp = abs(value);
    serial_buff[0] = tmp / 10000;
    serial_buff[1] = tmp % 10000 / 1000;
    serial_buff[2] = tmp % 1000 / 100;
    serial_buff[3] = tmp % 100 / 10;
    serial_buff[4] = tmp % 10;
    draw_bmp(0,1,8,ELAPHT[0]);// 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if(value< 0)
    {

        draw_bmp(16,1,8,num[14]);//显示“-”

    }
    else
    {

        draw_bmp(16,1,8,num[13]);//显示“+”

    }
    */
    for(count = 0; count != 5; count++)
    {
        draw_bmp(16+row*8,1,8,num[serial_buff][count]]);//显示读数
        row++;
        if((count == 2))////定位小数位
        {
            draw_bmp(16+row*8,1,8,num[10]);//显示小数点
            row++;
        }

    }

    if((serial_buff[0]==0)&&(serial_buff[1]==0)&&(serial_buff[2]==0))
    {
      for(row=0;row !=4;row++)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if(serial_buff[3]==0)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draw_bmp(104,1,8,ELAPHT[10]);//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
   else
    {

      draw_bmp(104,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if(serial_buff[0]==0)
      {

        row=0;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if(serial_buff[1]==0)
       {
        row++;
        draw_bmp(16 +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

  }

}

楼主:
是不是我这样的定位小数点方法不正确?

有什么好的方式定义小数位?

楼主:
小数点漂移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的?

小数点漂移的原因为什么是用while(!)方式不用造成的?用while(1)
      {
        display(read7896());
      }
就会出现小数点漂移,而改成display(read7896());while(1);就没有了。

谁人帮我指点一下,我上面调用这个子程序问题是出在哪里?
void display(uint v)
{
    unsigned char  row, count;
    float tt;
    unsigned int tmp ;
    int value;
    tt=v*AD_Loop_PickVol_PER;
    value = t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tmp = abs(value);
    serial_buff[0] = tmp / 10000;
    serial_buff[1] = tmp % 10000 / 1000;
    serial_buff[2] = tmp % 1000 / 100;
    serial_buff[3] = tmp % 100 / 10;
    serial_buff[4] = tmp % 10;
    draw_bmp(0,1,8,ELAPHT[0]);// 显示“I”
    draw_bmp(8,1,8,num[15]);//显示“:”
    /*
    if(value< 0)
    {

        draw_bmp(16,1,8,num[14]);//显示“-”

    }
    else
    {

        draw_bmp(16,1,8,num[13]);//显示“+”

    }
    */
    for(count = 0; count != 5; count++)
    {
        draw_bmp(16+row*8,1,8,num[serial_buff][count]]);//显示读数
        row++;
        if((count == 2))////定位小数位
        {
            draw_bmp(16+row*8,1,8,num[10]);//显示小数点
            row++;
        }

    }

    if((serial_buff[0]==0)&&(serial_buff[1]==0)&&(serial_buff[2]==0))
    {
      for(row=0;row !=4;row++)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if(serial_buff[3]==0)
      {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draw_bmp(104,1,8,ELAPHT[10]);//显示“m”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
   else
    {

      draw_bmp(104,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draw_bmp(112,1,8,ELAPHT[1]);//显示“A”
       if(serial_buff[0]==0)
      {

        row=0;
        draw_bmp(16+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if(serial_buff[1]==0)
       {
        row++;
        draw_bmp(16 +row*8,1,8,num[12]);//消隐设置“空格”
       }

    }

  }

}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但我后面需要用while(1)
      {
        display(read7896());
      }
这样的语句。

楼主:
演示程序用while(1);循环等待还可以。

但实际应用在电路板上就不行了。必须用while(1)
      {
        display(read7896());
      }
我现在还没查出来,这个函数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