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红外问题

楼主(2007-05-14):
通过51仿真器能不能看出红外遥控器的脉冲宽度?我的意思是用2个中断测正脉冲宽度,在程序里定义一个数组,把每个脉冲的时间存入数组,这样有问题吗?我在Keil里看数组,结果都是有2个间隔是0,难道脉冲很短测不出吗?

#include<d:keilC51INCmath.h>
#include<d:keilC51INCabsacc.h>
#include<d:KeilC51INCintrins.h>
#include<d:KeilC51INCstring.h>
#include<d:KeilC51INCstdio.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ode0_min 700
#define code0_max 500

#define code1_min 1400
#define code1_max 1900

uchar idata m_ncounter;//接受的一桢数据位数
uint idata m_wcode;//接收下来的数据
uint idata m_wircode;

uint xdata wcountervalue[100] ;
sbit BEEP = P1^0;
uint data flag;

#if 0
void delay_100us(void)
{
 uchar i=48;
   while(--i);
}
#endif

//初始化
void MCU_Init()
{
    EA = 1;
    TMOD = 0x11;
    ET0 = 0;
    ET1 = 0;
    TH0 = 0;
    TL0 = 0;
    TR0 = 0;
    EX0 = 1;
    EX1 = 0;
    IT0 = 1; //下降沿触发中断
    IT0 = 1;

    m_wcode = 0;
//    P1 = 0;
//    TH1 = 0x4C;
    //TL1 = 0x00;
    //TR1 = 1;
    BEEP = 1;
}

void IR_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脉冲后沿)
{
  EX0 = 0;
    TR0 = 1;
    EX1 = 1;
    EX0 = 1;

}

void IR_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脉冲后沿)
{
    EX1 = 0;
    TR0 = 0;

  flag++;

    wcountervalue[flag] = TH0;
    wcountervalue[flag]=(wcountervalue[flag] <<8);
    wcountervalue[flag]=wcountervalue[flag] +  TL0;
    TH0 = 0;
    TL0 = 0;

    if(flag == 40)
    {
    BEEP = 0;
  }
  EX1 = 1;
}

void main()
{
        MCU_Init();
        while(1)
        {

            ;

        }

}

楼主:

我的红外接收头是通过74hc04接INT0 I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