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SRAM的RTC和不带SRAM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14):
如带SRAM的DS3232和不带SRAM的DS3231
都是实时时钟

网友A:
区别就是一外带SRAM,一个不带...

楼主:
废话

为什么要带sram

网友A:
SRAM是用来保存一些信息的...

SRAM是用来保存一些信息的,因为可能系统掉电了,但RTC还有电...

楼主:
但那么小的sram能保持什么 信息呢

一般才几百个字节的大小吧
保存什么东西呢

网友B:
保存系统设置啊,比如BIOS、软件开关、加密密匙、参数、检

很多时候一个系统需要时钟,并且要保存少量参数,这时这一点带电池的RAM就很有用了啊,可以节约一个芯片啊

网友C:
锦上添花的作用,

网友D:
有时候会方便些

用RTC的很多场合都是抄表或者数据采集的情况,需要一定的RAM做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