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07-05-14):
      在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中
     当按某一个按键的时候.数码管整体闪动.并且是跟着你的按键的步伐一起
     应该怎么处理显示程序啊
    我是首先扫描再显示.
      怎么处理手动和全自动的切换

网友A:
各位谁能看明白楼主在问什么?

网友B:
比英文翻译过来的还难看懂...逻辑关系不清,还全是句号...

网友C:
可能显示和按键管理放到一起了

网友D:
明显的是按键延时造成的

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按键延时你采用循环减1的方式造成的,一按按键打乱了扫描时序

网友E:
显示用中断

网友F:
同意7楼

显示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