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用如下图做电流电机的调速,PWM调速.(Q1还有个续流保护二极管的,没有画上去)
问题1,
    A点(Q1的BE极)波形如图1,脉冲幅度大约4.5V。20N60的BE极最好是用15V的。为什么这样输出只有4.5V?

问题2.
    如果我把R5改成7K输出的电压就高了一些,大约到6V,但输出的波形就变成了图2这样了。如要再把R5改小,改成2K,输出电压会再大些,大约可上到12V,但输出波形就变成图3这样了.图3这样的波形已经不能达到PWM调速的目的了.怎样改进才可以使A点输出15V的脉冲啦?

问题3.
    这样调速,要求开机那一刻是最高速运行的.开机那一刻测得大约5A电流,正常运行电流大约2A.这个东西是要经常控制电机开关开关这用的.经常1秒钟内会有2次开关.也就是说在1秒钟内电机会有两次从停止到最高速运行的.这样试机两个钟后Q1和电机都很热,大约到75度.为什么会这么热啦?

谢谢!!

楼主:
波形图片如下.

网友A:
问题多多的电路...

没空回答.

网友B:
电机肯定转不起来,电机两端最高有15V电压,如楼上所说问

楼主:
啊!!请说一说啦.

电机可以转,Q1关闭时电机两端没有电压的.

PWM输出我串了500R的电阻的,没有画上去.

网友C:
楼主应该好好补一下模电

还有,图上有非常低级的错误:T4-2这条网楼应该是接地的吧?怎么接了电机和Q1的B级?
还有,Q1要饱和导通,B极必须比E极高0.7V。你的B极最高也就15V,怎么驱动电机。还好Q1不能到通,按你的电路图,它要到通的话,你上面的电容光耦78L05不全击穿才怪。
还有,Q1按型号应该是MOSFET吧,怎么画成了BJT?
还有,78L05的输出连一个电容也没有,你就不怕78L05振荡?
...

网友D:
20N60不是三极管! 需要弄清楚!

20N60应当是个IGBT,你的电路并不满足20N60工作的条件,好好看看IGBT驱动电路吧.  你最好是用低端驱动!
另外,6N137不能用作驱动极,它的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而且其开漏输出的结构不适合做驱动,请选用TLP250或是TLP251专用驱动光藕. 电路自已查资料,好好看看资料后你会明白的!

楼主:
谢谢各位.

    7楼说得对.
    这图个我已经做出PCB了,15V可以正确输出.
    20N60可以导通.电机也可以调速的.
    但是在20N60导通期间20N60的GE极只有4.5V.虽然这也可以使它导通.但我觉得驱动能力不太够.我设计时以为这样GE极就会有15V的电压了,可是现只有4.5V.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20N60是IGBT 只要在GE极上加个15V的电压就可以完全驱动它了.
我看了20N60的资料,好像对电流没有要求的啊.只要在其GE极上加上15伏就可了.
所以我就把开关电流的其中一组输出线圈的电压叠加在其E极上,在这个基础上输出15V的电压.用于驱动20N6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6225719881.pdf

网友E:
继续

单管的话,建议使用下端驱动,上端驱动比下端驱动复杂很多
其次,那个保护续流二极管不光要在管子上,还要并在电机上,
否则轻则发热,重则烧毁,
其次,驱动MOS管可不是光有电压就行,也还是要有电流的,驱动IGBT也是类似
而且电流还不小呢,偶们做的MOS管驱动,电流都到了安培级都嫌不够呢
一般的MOS管驱动电流也要在100mA以上
当然这个电流是瞬间的,不是说MOS管在导通的时候需要持续电流
而是说MOS管从关断到导通转换的时候,要对栅极电容充电(当然还有米勒电容等),充电速度越快MOS管转换速度就约快,处于半开半断的时间就约少,发热也约少
比如说,你的PWM频率是20KHz,那么一个周期的时间就是50uS,
这端时间你总不能让MOS管有多一半的时间处于半开半断状态吧,
所以转换时间至少要在0.5uS之内吧,一开,一关两次转换,就1uS了,
那个20N60的删电容充电约90nC,在0.5uS之内完成的话,充电电流最少需要180mA
而你那个10K的电阻才能过多大电流,不发热才怪,
设想,通过一个大电阻对电容充电,电压变成那样的波形也就不奇怪了。

总之这个电路设计非常不成熟,问题多多。

网友F:
问题3

简单说,就是启动时电机只有直流阻抗,==线圈阻抗,流过的电流比运行时有交流阻抗的情况下大很多倍

网友G:
这个图不知哪里看着那么别扭

不知LZ根据什么画的图,尤其开关电源叠加这一点,如果与电机不共地,应该没法驱动Q1,如果共地了就直接使用电机的电压得了,看着费劲儿,使用不正常

楼主:
哈哈! 谢谢大家.

    我现在改用TLP251做驱动,在20N60的G极串了个100R的电阻.本来想不串的,又担心会给开关电源增加负荷,还是串了.TLP251真接用15V供电.现在输出到20N60的G极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15V的方波了,上升沿时间大线2uS吧!我的PWM周期是80uS.20N60也不发热了.
   真是谢天谢地啊!
   现在20N60已经不热了,但如果电机开关很平凡,还是很热啊,大约有75度,我已经在电机上并了续流二极管了.
   怎样可以解决电机发热问题啦?
   还有,如果我想也改成用下端做驱动,应该怎样改啦?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啊!

网友B:
Q1的C极用300V供电,Vg最大15V,电机导通时Ve就接近300V

电机放的位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