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不工作的时候温度在40度左右正常吗

楼主(2008-07-22):
(无正文)

网友A:
环境温度是多少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供电几伏?
你怎么知道单片机在上电后没有工作?

楼主:
谢谢

是一个专用单片机MAC303C,三凌的用在CNC机器上,主要是用在通讯和数据交流上,现在我只是上电了,没有输入和输出,但是IC有温热,不知道是否是坏了

网友A:
没有输入和输出不代表芯片没有工作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即使没有输入输出它的内部还是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