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串行通信能否接受和发送采用不同的波特率?

楼主(2008-07-22):
(无正文)

网友A:
有好处吗

楼主:
主要是发送端和接受端设备的波特率不一样

网友A:
不行

中间放个东西接收再转发。

网友B:
有些单片机可以,有些单片机则不可以。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单片机串行通信时,当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不同时进行,能否发送和接受设置不同的波特率?”
既然不是同时进行,那当然可以。
我觉得奇怪的是:楼主说要这样使用是因为“主要是发送端和接受端设备的波特率不一样”
如果发送端和接受端设备的波特率不一样,那还能通信吗?

楼主:
疑惑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因为发送设备和接受设备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都不一样,是想根据发送设备的数据要求去控制接受设备啊,以前两者的波特率一样,现在想实现两者不一样的波特率,我就是想弄明白共同单片机可以不?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收完后,转变波特率,再发送

网友E:
我认为

应该发送前转换为发送波特率,发送后转回来,因为发送行为是可预测的,而接收时间是不可预测的。

网友F:
有些单片机可以

有些单片机的发送和接收的波特率用不同的寄存器设置,也有些单片机支持多个串口

网友G:
可以,只要是半双工就可以不同的波特率收发

网友H:
嘿嘿

完全可以的。
不同时嘛,LZ隐含着似乎还说了:发送到A设备,从B设备接收。
这是很容易碰到的问题。

比如LZ的这个设备从比较近(远)的B接收数据,使用比较高(低)的速率;
然后转发到比较远(近)A,使用比较低(高)的速率。
不要以为收和发的对象一定就是同一个设备,就一切明了啦,可以有第三者插足嘛!现在就者世道啊!
就是一桥而已,而已。

网友I:
带T2的51系列是可以的

T1、T2同时做波特率发生,T2可以设置为发送或接收的波特率

网友J:
可以,软件模拟个单收或单发的串口,想多少波特率都行

而且也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