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8-07-22):
有个数,如578.6 我想用4个数码管把它显示出来,第一个显示5
第二个7 第三个8 第四个6, 我如何把这几个数字求出来并把它们转成十六进制或者二进制?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呢?

太菜了吗?我找书看过了,可书上没有这方面的.哎!!

网友A:
写代码实现

扩大10倍,然后对10取余,结果就是小数点后那位了。其它自己推。
这个是小学数学问题吧...

楼主:
继续

我想起来啦
     576.8/100=5
     576.8%100/10=7
 int 576.8%100%10=6

但后面的那个0.8该如何求出来呢?

楼主:
明白啦,谢谢OO!!!!!

网友B:
ll

找个浮点数实现的书看一下,里面讲了如何二进制实现表达小数,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