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个忙,51选型问题

楼主(2008-07-22):
使了多年51,觉得51除了速度,运算能力差点,还是很好用的,最近打算开发一产品,包括GPS定位,无线数传,数据采集,控制等功能,当然,GPS是成品,与单片机有现成接口。

    请大家帮忙找一合适51芯片,PLCC,I/O最好能多些,具有A/D转换,高速输入接口,总之,希望是功能最强大的一种51芯片,工作电压5V.

        感谢!!!!!!!!!!!

网友A:
功能最强大的一种51不会使用5V,像C8051F

C8051F也没有楼主所要的PLCC封装
ADI倒是有不少使用5V,功能也颇为强大的51,可惜也没有PLCC封装
NXP的P89LPC95X也算功能有点点强大,也有PLCC封装,可惜又不能用5V
ST的uPSD系列51也可以算是功能强大,可以使用5V,可惜的就是没有PLCC封装
...

楼主:
感谢楼上的

一直没有习惯用3。3V的,看来,这次不改不行了,先看看C805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