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14):
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请问一下高手们,直流电机一般都怎么驱动啊??是用芯片还是自己搭电路??
我想控制四个电机,该怎么样才好啊?
谢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种类也有好几种

你要控制哪种?
控制什么?正反转?启动停止?控制转速?

网友B:
这个跟那个问“按键和显示”的,是师兄弟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想要问一下:驱动四个直流电机,用什么驱动芯片,用几片?
控制可以正反转,变速等
请赐教

网友B:
搭电桥,用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