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修改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15):
呵呵。

应该是时序问题,51的速度比AVR慢得多。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吧。钱就省了吧。

网友B:
LS:温控对MCU速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C:
发资料过来吧,并说明出现的问题!

网友D:
要有资料就可以

网友E:
呵呵

我也做过一个温度控制玩意。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温度检测,要是用温度传感器估计1楼所说的
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单总线器件!

网友F:
你也太奢侈了,100,好多耶,可惜俺不会

网友G:
100元可是不少

买芯片可以买一大把了。要是买电阻,十几盒呢!一万多支!

网友H:
人家说的可能是美金,欧元,英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