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突然对万用表有了兴趣,但是有问题请教各位路过的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楼主:
这样的想法对否?

普通的ICl7106 2。0V相当于2000字,那么一个字等于1mV,
如果用51的16位计数器做积分计数,那不是精度更高:=2000毫伏/65535=0.03毫伏,精度好像高了30倍,是否这个道理?

楼主:
基准用5V可以吗?

网友A:
基准可以用5V

现在的小巧型的数字万用表便宜(一般40,自动两成转换功能还全,二极管压降、频率、电容、占空比),应该就是采用的单片机

楼主:
有没有推荐一个,找个电路来看看

有没有推荐一个,找个电路来看看

楼主:
如果用CD4066做转换开关,在小信号下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B:
只所以出现专用芯片,是因为其他的方案性价比太低。

楼主:
如果要做成多功能的好像外围的电路也不少?

楼主:
看了万用表的电路

如果用200毫伏档不下心测量1000V的好像很危险,其他档的则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