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交流电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虾,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要用单片机实现检测一个端口是否有交流电的问题。想尽量减少成本,想知道该怎么实现最好,中间必须要用变压器上面的不?听说可以用电流传感器,不知道这个工作原理是如何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信号

网友A:
简单的分压整流不行吗...

楼主:
可以啊

你说把220V的交流电转换成3.3V的CMOS?可是可以,但貌似要用到变压器上面的,成本较高啊

网友B:
正反接2个光藕

输出接2个IO口,两个都有信号:交流.  一个有:直流.   两个都没有:没电.

网友C:
有双向的光耦1个就够了

网友D:
最低方案

电阻,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