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处理3MSPS采样速率, ARM7就不能胜任了吗, 必须用FPGA?

楼主(2008-07-22):
难道处理3MSPS采样速率, ARM7就不能胜任了吗, 必须用FPGA?

请教下大家:
如果处理3MSPS采样速率,12位分辨率, 每隔20mS采样3mS, 产生
9K X 12位的数据, ARM7就不能胜任吗.

必须ARM7 配合CPLD, 硬件FIFO又很贵, 或直接上FPGA?

大家指点下, 方案该怎么考虑啊.

网友A:
3M

3M应该没问题吧。采用DMA,估计难度不大。
关键是你的ADC是怎么样的控制逻辑。

楼主:
谢谢TAOEST指点.

您的意思是不是:
  这个ARM7必须带有外部总线, 而且至少是16位的
  AD的控制逻辑正好能和ARM相接做 DMA,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还有个问题:  采样数据间隔300nS,   ARM7的IO速度怕没有那么快吧

谢谢您的热心指点.

网友B:
IO不行挂在总线上

网友C:
re

关键在于os。。。

网友D:
个人见解

根据选用的AD和接口方式,把采集过程的代码写出来,编译优化 软调 看看一个周期需要多少时钟周期,考虑存储器读写速度的余量,这样至少有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