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2007-05-15):
       若想处理好:一个三位一体的数码管和一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同时用
     一个显示总是时间一个显示时时变化的时间
       该怎么处理
    他们都是又PO口扩张出来的
    并且他们的公共端也都是用P0口扩张控制的

网友A:
看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汉语水平也忒低了,要翻译成英文的

我试着说明LZ的问题,段码用公用的,使用位扫描来进行区别。至于那几个是显示时刻的,那几个是显示时间的,由你软件说了算。不知道这样回答对否。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努力的改正的。我知道思路
   也编写出来了.就是实际中的效果不好!
        数码管是用4511控制的

     我再去实验下
       谢谢你的批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