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I5169的怪问题

楼主(2007-05-15):
我用C語言寫了一個關於MBI5169的程序這個片子是用來控制LED的列掃描,行的掃描是用的138實現的16*16點陣這個片子是用串口(RXD)來送的數據,脈沖是(TXD)來送的程序用軟件編譯運行時,沒有發現問題,數據也是對的。結果出現的情況是能全點亮,但是送漢字碼時,它還是全點亮的情況,無論送什麼碼,它都是全點亮。請問是什麼情況????急,,,在線等!!!MBI5169的時序也沒有發現什麼問題!!!我用示波器測量單片機的管腳時,也沒有發現哪裡有問題。

楼主:
源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ring.h>
sbit    SB0    =              P2^1;//MBI5169LE/MOD
sbit    LE    =            P2^0;//MBI5169OE
sbit    ST  =            P2^4;//NO  USE
sbit    LN  =            P2^2;//LS138  -E2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dbuf[32]={0x55,0x55,0x55,0x55,0x44,0x44,0x33,0x33,0x22,0x22,0x11,0x11,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88,0x88,0x77,0x77,0x66,0x66,0x55,0x44,0x55,0x55};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chi)
  { SBUF=ch[chi];      while(TI==0);      TI=0;}

void delay15(unsigned int vv)
{      unsigned int delayi;
  for(delayi=0;delayi<vv;delayi++);}
void init(void)
{       SCON= 0x00;                    ES     =0;      EA     =0;       SB0=0;      LE=1;      ST=0;      LN=0;      TI=0;}
void main(void)
{  delay15(50000);  init();
while(1)     {
 for(i=0;i<16;i++)
{
SB0=0;
 LE=1;
 send_char_com(ledbuf,2*i);
send_char_com(ledbuf,2*i+1);
 SB0=1;
 _nop_() ;
 SB0=0;
LE=0;
 P1=i;
delay15(60);//quan xian ti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