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MCU?

楼主(2008-07-23):
能同时满足以下8点要求(至少满足1-7):
1、IO数量>=3
2、具备内部EEPROM,>=64Byte
3、具备内部RC,工作范围内偏差小于10%
4、具备ISP或ICP功能的Flash存储器,>=1k Byte
5、最好16pin以下,具备SOP或TSSOP封装
6、最低电压工作范围可到2.2V
7、批量价格<=3.8元(首批订货2-3k)
8、最好工业级和商业级可选(不过此点不做强制要求)

本来不该为这点小事烦劳大家的,但找了下,还真没有合适的,只好求助于集体的智慧了:)
说明:AVR的Tiny低电压版本可以满足,但货源不好,保密性差,郁闷。

网友A:
PIC、Freescale、NXP等公司

价钱能谈多少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楼主:
谢谢lyjian

NXP的LPC和Freescale的KA2都看过,不能满足全部条件
PIC感觉价格一向高,

网友A:
KA2有内部RC(Internal Clock Source)

楼主何不用外加EEPROM的方案?
这样MCU的选择更灵活,而且方案成本要低得多。

楼主:
再次感谢lyjian

  KA2有高精度的RC,只是没有eeprom,外挂24C01的话,代码空间会增加一些,另外不知道板子上放不放得下,板子只有9*14mm
  正在看PIC的MCV08

网友A:
如果不是要频繁保存数据的话

倒可以考虑把Flash当EEPROM来使用。
KA2的Flash也可以用来存数据。
另外,ST的ST7系列单片机好像要不少满足你要求的。
ST的MCU没用过,不知道性能价格供货怎样。

楼主:
用KA2的Flash做EEPROM,好主意

再看下

网友B:
找PIC到12F系列 可能有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