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疼的光耦-数字量输出问题

楼主(2008-07-23):
之前好不容易解决了光耦数字量输入的问题,这回输出又出问题了...
(底下附上电路图,输出口外部都接了继电器,即E为24V时COM为0V,COM为24V时E为0V,驱动电流要500mA就算成功...但老板说达林顿管太灵敏了不让用,只好用三极管顶了...)

其中1号电路图,NPN驱动的,COM为24V,E0输出低电平(也就是NPN管导通)的话外部继电器就吸合,我设计时是这么想的,可问题就出现了...NPN管我用过3904,9013,可都是同样的问题:无论光耦有无导通,只要一上电继电器就吸合...

然后2号电路图,是我模仿别人的原理图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无论光耦是否导通,输出的E1和COM均为24V

郁闷无比...在此向各位老师求助!此外还有一问:有没有SOT-23贴片封装的NPN三极管可以输出350mA以上甚至500mA以上电流的?

网友A:
图2是错误的,

图1的Q3 BE要接个泄放电阻(10K),继电器线包上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三极管可用8050(1A)

三极管输出500mA的电流,直接用光耦驱动可能不够,最好用MOS管或达林顿管。

网友B:
1图:

1、在Q3的B级加一个限流电阻,大约10K;
2、在Q3的BE之间加一个分压电阻,大约1~3K;
试试看;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因为线路板体积受限...都贴片化了,所以就把续流二极管做到外面去了...谢谢楼上两位,小弟受益匪浅!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C:
嘿嘿

关于图1:
哪儿是E?又哪儿是COM呢?
图上能看见的只有E0和COM0。
E0==E?     E0!=E?
COM0==COM? COM0!=COM

猜测:1---- E,COM是你的继电器触点输出?而且继电器是双刀双掷的吧?
      2---- E0接继电器线圈A端,继电器线圈B端接“+24V”电源端?

光偶的输入端Output0从哪儿来的?是否是51类单片机的端口经过反向输出的呢???
如果是,开机上电复位期间,单片机端口给出的是高电平,反向为低,光偶输出侧三极管就导通了,直到复位完成,程序开始运行,给对应端口给低电平,光偶输出侧的三极管才会截止。
另外,如楼上所说的,Q3基极要加电阻,不加的话,光偶里面有点干扰,它输出侧的三极管就可能微导通,只需要微导通,就可以给Q3的基极驱动电流,十几几十微安,就可能让Q3导通的。

楼主:
去公司试了一下,现在电路改成这样了...

其实那个Output0是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并行输出口,由单片机输入串行数据,然后因为芯片的级联,N片74HC595收到了N*8个二进制位,然后允许74HC595锁存输出,那么输出0就代表使后方继电器吸合,1当然就是不吸合了,74HC595的CS端我连在了单片机的IO口上,复位输出1当然就是不选通了,这时候74HC595的并行输出口都是高阻态吧?应该不会使后面的继电器吸合才对..

虚线框中的是另一块个板的东西了,其中那个TVS不知道有没有加上的必要?我试着用最少的电阻获得正确的功能,但还是不可避免得在一块板上用了480个电阻,管焊接的阿姨们要恨死我了...现在这个电路我在今天38°的厂房里通了一整天的电,由勤劳的阿姨们看着,其中通过5V电源的手动通-断控制光耦的通-断无数回...都没产生误动作...

非常感谢Mr.awey、Mr.hq_y和Ms.太阳之母的帮助!因为大一的时候太堕落了所以模电基础没打好...所以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限流电阻我加了10K上去,但是对BE间的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我画出的这个,请问加了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没加但感觉挺正常的,不知何故...

网友A:
你的这个图与图1没太多的区别

TLP521的电流传输率是0.5~6,图中参数If大约是4.4mA,光耦输出电流为:2.2mA~26mA,
TLP521的暗电流小于100nA

限流电阻R3,不是产生顶楼所说问题的原因,暗电流到有可能,但暗电流只有100nA,通过三极管放大后不足以使继电器导通,查查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楼主说输出要500mA,如果三极管的B值按最小50计算,则Ib至少要10mA,楼上的电路有点风险。

TVS在这里是多余的。

网友D:
猪头 在下面红色框框放一个10K的电阻啊 !!!!!

网友E:
一般三极管的基极都要明确加上拉或下拉电阻

你这个错误好理解:

  光耦不导通的时候,==光耦拿开, 三极管的B孤零零的悬在那里,什么都会发生。

楼主:
多些各位的帮助!

To Mr.awey
    我真是热糊涂了..产生之前错误的原因,我现在才想起来,昨天实验的时候把三极管插反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查出来的...电路是顶楼1号图的,怪不得上电就导通,今天试的时候把三极管接正确了然后还加了那个10K的电阻所以就没出问题...
To Ms.碧波仙子
    10K的电阻接在图中的红框处以及接在6楼图中的R3处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F:
re:农民讲习所

>光耦不导通的时候,==光耦拿开, 三极管的B孤零零的悬在那里,什么都会发生。

这个说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楼主这个电路确实是不需要加这个电阻的,继电器吸合是需要一定电流的。

网友G:
结帖

总结:  产生误动作的原因是LZ把三极管Q3插反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H:
恶补一下三极管的知识就行了

网友D:
zq1987731你仔细研究一下就明白的了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加上电阻就是为了减少电流
如果不加上电阻,24V经过光耦 三极管BE脚,(光耦 和 三极管BE脚 的压降少)电流会很大的,所以要加上电阻
所以电阻在红色或者在蓝色,效果都是一样,都是为了限流
实际上三极管的BE脚有微小的电流,小到1mA都可以导通了,

网友:
真的比学校里的老师态度都还好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恶补了一下三极管...总算弄明白了,感觉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网友B:
学校的老师不一定能懂到这么细微

其实这个开关量信号输入调理电路设计好了,在硬件这个环节就能滤掉很多干扰信号的;

你把VCC从0~5V,使用一个可调电源在0~5V之间变化,然后观察一下,不同的电压,光耦输出在当前负载下的饱和情况,会有所领悟的,嘿嘿;

网友I:
像1图中,我是强烈建议加两个电阻的

一个是串在光耦与基极之间的,一个是基极与地(发射极)之间的。后一个可以防止误动作,对于终端产品来说,可靠性会更好!

网友J(2011-01-11):
肯定控制不了。Q3 Q2的BE结压降不变化,怎么让继电器动作?

网友K:
少了2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下拉

楼主:
2年前刚出校门那会的问题都被顶上来了,呵呵...现在看看当年的自己,都觉得相当幼稚..

网友L(2015-07-27):
请帮忙也看看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