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液晶屏幕的用法是否和普通LED数码管用法一样

楼主(2007-05-16):
(无正文)

网友A:
谁告诉你的?

先去看书!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B:
通常用液晶显示模块

和单片机的连接线有8位数据线,再有3根控制线,教材上都有介绍

网友C:
模块的很简单的...

楼主:
楼上的在请问一下

像万用表上的液晶屏幕应该比那个1601,1602便宜不少吧,后者好像都要10多块,他们大批两的恐怕1块多就够了吧?
偶是猜的,不知道对否?

网友C:
万用表的是段码式的,自定义的,要外接驱动的...

网友D:
扫描方式是不一样的,要采用至少三种电平

你可以查看STC的datasheet 它后面有一个例子是介绍这个的
用单片机扫描液晶

网友C:
随便说说

波形不用管,只要搞清RAM映象就可以了,一般是SPI,IIC接口...

网友E:
完全不同

看你用什么液晶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