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使用拆机片的同行, 如何竞争?

楼主(2007-05-16):
    最近, 意外看到一个我目前手头产品的同类产品, 发现内部大量使用拆机芯片.
    原来, 这也是一个竞争手法!

    各位同道, 如何应对?

网友A:
降低成本,很正常……

做这种产品竞争就这么激烈了……没办法,呵呵

做出差异性来……你看看进口的,为什么这么贵,大家还抢着买?

网友B:
没法竞争~~~~~~~~~~~~`

1、你也推出采用拆机的产品
2、产品定价2种:
1)原装芯片产品
2)拆机芯片产品

然后明着告诉客户,XX使用的拆机芯片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也能做,但是,~~~~~~~~~~

网友C:
有些器件使用拆机的还不错,但大多的不敢在正式产品中使

网友D:
现在这世道没法说

按理说新的芯片应该好用,但是我已经不知一次听我哥(修家电的)说有时买的新元件不能用,倒是拆机件很好用,甚至比新的贵,也许新的是假的,但是没有检测办法

网友E:
难说

楼上说的不错,有时候拆机片反而更好用。
不过,如果是新设计的系统,大量采用贴面器件,就很少这个问题了。

网友F:
以质量和信誉取胜,

网友G:
赚钱才是硬道理

成色好点的拆机IC品质比国产的要好

楼主:
我也是推崇以质量和信誉取胜的方针

    事实上, 普通用户根本不关心内在的东西, 而外表都是类似的.而所谓的质量, 也很难说, 因为用户都是个别使用, 量上面的质量比例, 各自的售后服务才清楚.

网友H:
你怎么知道人家用的拆机件?

难道是从你的电路板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