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icrochip上发现了一篇PID的文档(加热的),跟各位讨论一下

楼主(2007-05-16):
1.比例误差
A.This type of Controller is common for driving the error to a small,
but non-zero value, leaving a steady state error.
比例误差使得误差变小,并且形成一个稳定状态的误差,但不是将误差调节到0

B.比例误差的使用: proportional gain, * erro

2.积分误差,明天写吧
A.比例误差是相对现在的,而积分误差是相对过去的

B.通过计算过去所有的误差,来求出积分项

C.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来计算积分项。温度系统的时间间隔要比一个电机系统长,因为温度的改变很慢,有很大的sluggish(这里翻译不好)

网友A:
RE

什么意思??
   有PID控制的程序实例吗?

楼主:
楼上的,程序是汇编的

网友B:
sluggish可以说是惰性,也就是热惯性大

网友C:
PID实际上从直观上不难理解,

PID实际上就是根据“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方面综合考虑来进行误差控制。
“过去”就是积分,把过去的状态累加起来。
“现在”就是比例,线性地参照当前的状态。
“将来”就是微分,根据状态的变化趋势决定未来。

网友D:
RE

版主:
          可否将PID的文档(加热的)的网址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E:
看书

很多书上有这个问题的详细介绍

网友F:
虽然pid是很老的算法,但用的很多,实用

现在有很多所谓先进的算法,比如馄饨,模糊,可能更多停留在理论上。
pid参数的选择的确有点搞头。例如,比例大会冲过头,比例小会跟不上拍。
还有一种重复控制技术,不是把所有的过去积分得到误差,而是某点的误差的是该点的过去积分。

网友G(2016-02-03):
有没有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