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早上作检讨---论斗私批修

楼主(2008-07-24):
tc, COM, TE, ST, dc
匠人说俺忽悠,实属不是~~~

若俺发布源码,确实是浪费"人才"~~~因为肯定很多人要看"天书".

不信帖几句: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CommPort;
    int        Panel;
    int        Control;
    void   *Data;
}HotCommBindCtrlStruct, *HotCommBindCtrlStructPtr;
typedef int  (CVICALLBACK *HotCommBindCtrlCallbackPtr)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BindCtrlPtr,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typedef struct
{
    HotCommBindCtrlStruct BindContrlArray[HotCommSystemBindCtrlMaxCount];
    int     BindCount;//实际绑定个数
    int     BindMaxCount;//最大绑定个数
}HotCommSystemBindCtrl;

typedef interface IHotComm_CtrlBind IHotComm_CtrlBind;
typedef struct IHotComm_CtrlBindVtbl
{
    BEGIN_INTERFACE

    HRESULT (CVIFUNC *GetSystemCtrlBindCount)(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 Count, int * MaxCount);
    HRESULT (CVIFUNC *HotComm_SystemCtrlPasswordBindInit) (void);

    END_INTERFACE
} IHotComm_CtrlBindVtbl;

interface IHotComm_CtrlBind
{
    CONST_VTBL struct IHotComm_CtrlBindVtbl *lpVtbl;
    HotCommSystemBindCtrl IHotCommSystemBindCtrl;
};

/*---------------------------------------------------------------------------------------------------------------------
    HotComm将采用COM接口技术对HotComm进行再封装
----------------------------------------------------------------------------------------------------------------------*/
HRESULT CVIFUNC HotCommInterfaceInit (void)
{
    HRESULT __result = S_FALSE;
    IHotCommCtrlBind.lpVtbl = (CONST_VTBL struct IHotComm_CtrlBindVtbl *)malloc (sizeof(IHotComm_CtrlBindVtbl));
    if (IHotCommCtrlBind.lpVtbl)
    {
        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Count = 0;
        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MaxCount = HotCommSystemBindCtrlMaxCount;
        IHotCommCtrlBind.lpVtbl->GetSystemCtrlBindCount = HotComm_GetSystemCtrlPassword;
        __result = S_OK;
    }
    return __result;
}

HRESULT CVIFUNC HotCommInterfaceQuit (void)
{
HRESULT __result = S_FALSE;
    free (IHotCommCtrlBind.lpVtbl);
    __result = S_OK;
    return __result;
}

void CVIFUNC SystemInit(void)
{
    HotCommInterfaceInit ();
    TabpanelInit();
//进入后将TAB隐藏并设置密码,前这为TAB,后者是激活密码需要点击的控件,一般用图片之类的控件覆盖.

    HotComm_BindSystemCtrlPassword (TabpanelHandle4, TABPANEL_4_Password, "250");
    HotComm_BindSystemCtrlPassword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Password, "250");
//    HotComm_BindSystemTabsPassword (panelHandle, PANEL_MAINTAB, TabpanelHandle5, TABPANEL_5_Password, "250");
    UartInit();
    TaskInit();
    TestInit();
    HotCommInterfaceQuit ();
}

HRESULT CVIFUNC HotComm_BindSystemCtrlPassword (int Panel, int Control, const char *Password)
{
    HRESULT __result;
    int Count;
    int MaxCount;
    __result = IHotCommCtrlBind.lpVtbl->GetSystemCtrlBindCount (Panel, Control, &Count, &MaxCount);
    if (__result == S_OK)//
    {
        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ContrlArray[Count].Panel = Panel;
        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ContrlArray[Count].Control = Control;
        SetCtrlAttribute (Panel, Control, ATTR_CALLBACK_FUNCTION_POINTER, (HotCommBindCtrlCallbackPtr)HotComm_SystemCtrlPassword);//
        SetCtrlAttribute (Panel, Control, ATTR_CALLBACK_DATA, (HotCommBindCtrlStructPtr)&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ContrlArray[Count]);//
        IHotCommCtrlBind.IHotCommSystemBindCtrl.BindCount ++;
        __result = S_OK;//控件被成功绑定
    }
    return  __result;
}

//HotComm系统内部回调函数!!!(不对外)
int CVICALLBACK HotComm_SystemCtrlPassword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HotCommBindCtrlStruct *BindCtrlPtr,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LEFT_CLICK:
            if ((Panel == BindCtrlPtr->Panel) && (Control == BindCtrlPtr->Control))//已绑定
            {
                SetCtrlAttribute (Panel, Control, ATTR_VISIBLE, 0);//不可视
            }
            break;
    }
    return 0;
}

楼主:
先上班占沙发~~~

网友:
板凳...其实把软件做好,不公布源码也不错啊.

把使用说明写详细就好...
辛苦啊....

网友A:
公布了也看不懂

网友B:
老hot还是发布一个体验版,让大家尝尝新鲜蔬菜吧.

你这东西没几个人看的懂哇.

蔬菜大家都吃的懂

网友C:
要是做平台的都这么写程序,那就。。。。

网友D:
呵呵,我看不懂~~~~~~~~~~~~~~~~~~

网友E:
先准备好再下锅好点

洗干净,切好,备油盐酱醋,再检查一下,都齐了,再点火、下锅,这叫炒菜。
若没准备好就点火,就不是炒菜而是炒作了。

网友E:
本来想做螃蟹的

    我以前写过一个需要用串口的小程序,现在想用,却不知所踪,估计是不小心删掉了。不得不重编,看到老菜大作,本来想做一回螃蟹,可怎么也看不懂,到老菜的blog里找也看不懂,只好做了罢。
    在我眼里,高质量的软件,在业内人士眼里肯定是看得懂的。

网友F:
哈哈,一石头激起三尺浪,一浪更比一浪浪!

网友B:
老hot就先给个体验版,大家评一下吧.

网友G:
re

要是HOT大叔能已这样的写法写10W行的C程序(非C++),那就厉害了

网友H:
强悍

typedef
我都晕了
再添加一个自动发送的正则表达式解析吧.
哈哈,到时候发协议就直接设定就ok了

楼主:
实际代码早有所公开~~~

楼主:
回14楼:最终在命令窗口嵌入C编译器,像VB一样运行

哈哈~~~只要俺还有力气~~~

迷糊一下,2点给地主干活~~~

网友I:
先出个1.0版本体验下,再炒作吧,

网友B:
找到老hot错别字两个,嘿嘿.

网友J:
看到毛主席,俺心里发毛,

楼主:
俺先对付阶级敌人后再搞个体验版的接受攻击~~~

1.加入了串口自动识别:

2.注册要回邮件:

3.**串口状态:

4.托盘更正规方便(双击图标显示和隐藏):

5.多实例运行提示:

因为这次要和阶级敌人战斗,所以要搞正规战~~~

网友B:
哈哈,有个图标像.....像猪头,有耳朵有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