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震荡器,老板要杀人了.

楼主(2008-07-24):
作的一批板全部报废. 单片机用的avr,外接贴片陶瓷震荡器,16m的震荡器居然是4.8m,只有偶尔个别的正常16m. 但是把陶瓷换到以前产品板上又正常。说明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换成石英晶振也正常. 加电压到6v也不行. 仔细看以前产品板,震荡器布线也没啥特别啊,我的也是紧靠弹片机放的,线都不到半厘米,两根也差不多长.请教陶瓷的和石英的性能上有什么区别?陶瓷的要注意哪些?晕了.

网友A:
AVR什么型号单片机?

网友B:
估计是你的AVR没配置好,内部起振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m8,不会吧,熔丝怎么也不会配错啊,启动时间也最大拉.

网友C:
估计还是熔丝位的问题,仔细看看datasheet

网友D:
CKOPT编程没有?

没有编程最大只能到8M,编程才能到16M,M8要选择-16XX(例如-16AU)的,否则上不了16M
负载电容多大?是否和原来一样大,符合要求不?
为什么放着晶体不用要用陶瓷谐振器?有特殊要求?

楼主:
陶瓷便宜,,不需要加电容.

网友E:
量一下激励电压的幅度有没有异常。

网友F:
陶瓷的稳定性确实不如石英,如果石英的可以都换了吧。

还有高频时跟PCB板材确实有很大关系,要彻底查找原因的话将同样的PCB文件用FR4板材打样一些对比下。

网友G:
并联电阻

加上个1M电阻看看

网友:
楼主还在不,需要帮你报警吗

网友D:
我怎么没有在手册中看到陶瓷谐振器不需要加电容?

Crystal Oscillator Operating Modes
CKOPT CKSEL3..1 Frequency  Range(MHz)  Recommended Range for apacitors C1 and C2 for Use with Crystals (pF)

CKOPT CKSEL      频率范围   电容取值
1     101(1)     0.4 - 0.9    –     仅仅此项才有不用电容,其他的没有
1     110        0.9 - 3.0  12 - 22
1     111        3.0 - 8.0  12 - 22
0   101,110,111  1.0 ≤     12 - 22

网友H:
陶瓷Q值低

不太容易振荡,需要加大电容。你把两边的电容换大试试。

网友I:
LZ应该是用的三脚的陶瓷振荡器

内部已经接了电容了,所以不用外接,方便

网友J:
嘿嘿

不知道怎么办。

我好奇的(估计大家也都好奇吧)是:你没有做样板、在样板上实验成功就直接上批量啊?在牛A和牛C的正中间啊!

网友K:
疑似熔丝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