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仿真绑定串口总出错的现象

楼主(2008-07-24):
最近想测试一个串口通讯协议的解析代码,想利用软件仿真进行调试,绑定Keil到PC机的实际串口COM4时,总出现10号错误,请大家看看究竟是哪个地方不对.

执行的命令是 ASSIGN COM4 SIN SOUT
执行ASSIGN COM4 S0IN S0OUT也是一样的。

网友A:
逆向不是这么搞的~~~

网友B:
先看看COM1怎样?

网友C:
sout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

回hotPower,俺不是搞逆向工程,俺就是想测试自己写的下位机代码,下载到目标板后测试,不好跟踪.Keil在软件仿真环境下,是可以绑定单片机的串口到PC机上实际硬件串口的,这中您只需要用一个"空modem"串**叉线与另一空闲串口连接,您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调试目标系统的虚拟机了.尤其是串口通讯这一块,非常地方便,但那条可用的命令不记得了,只好问问大家.

网友D:
笨! keil的命令都有自动完成提示的,照着输入即可

mode com4 9600,0,8,1

assign com4 <sin >s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