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用的普通贴片电阻是金属膜还是碳膜的?

楼主(2008-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两种都有

金属膜的可靠性比碳膜要差,优点是功率大

楼主:
不是吧,

怎么防爆站的人说,金属膜电阻可以算是“可靠元件”,而碳膜电阻不可以算“可靠元件”?莫非他们搞反了?

网上找的:
SMT 电阻:(RI)
材料:片状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他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电极采用银钯合金浆料。

既不是金属膜又不是碳膜?

网友B:
玻璃铀电阻就是一种碳膜电阻

很多电位器现在都是玻璃铀的。

碳膜电阻的误差比较大,温度、湿度特性也不如 金属膜的好

楼主:
查了一下国巨电阻的数据手册,没有写是什么类型的电阻

  他们的贴片电阻1%的属于常用电阻,但听说碳膜电阻精度一般都在5%以下,也不知这个电阻是什么工艺的。

楼主:
从开路和短路故障的失效概率考虑,各种电阻都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