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8位单片机芯片引脚功能

楼主(2008-07-24):
笔者读了本版有关PIC 8位单片机的产品性能和相应的封装引脚介绍后,认为对初学者而言还需了解各引脚符号的意义,才能进一步学习和使用它。笔者为此作相关的说明,以便和初学者共同提高。

  一、关于I/O口符号
         PIC单片机系列封装引脚最少的是8引脚(如PIC12C5XX和PIC12C6XX),多的可达84引脚(如 PIC17C76X),其中I/O(输入/输出)口线按PIC单片机产品型号不同,其口线数量也不相同。8脚封装的I/O口线是6根线,而84脚封装的 I/O线多达66根线。这些口线符号分别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编号,简称A口、B口、C口、D口、E口、F口……,每个口是8位的,但不一定占满8位。这些口在封装引脚图的标注上均在各口之前加有R符号。例如B口标注为RB0、RB1、RB2……RB7;E口为RE0、RE1……RE7;G口为RG1、 RG2……;而对8脚封装的单片机共有6根I/O口线,其引脚图的标注与上略有不同而是GP0~GP5。上述的各口线都是可独立编程的双向I/O口线。

         二、引脚的复用功能和符号

        单片机的信号引脚是单片机外特性的体现,在硬件上用户只能使用引脚,通过引脚的连接组建单片机系统。PIC 8位单片机系列和MCS-51系列单片机一样,其引脚除电源VDD、VSS为单一功能外,其余的信号引脚常是多个功能,即引脚的复用功能。常见的引脚符号和主要功能如下:
  1、CLR/Vpp 清除(复位)输入/编程电压输入。其中MCLR为低电平时,对芯片复位。该脚上的电压不能超过VDD,否则会进入测试方法。Vpp代表编程电压。
  2、SC1/CLKIN 振荡器晶体/外部时钟输入端。
  3、SC2/CLKOUT 振荡器晶体输出端,在晶体振荡方式接晶体,在RC方式输出OSC1频率的1/4信号CLKOUT。
  4、OCK1 TMRO计数器输入端,如不用,为了减少功能应接地或接VDD。
  5、ICK1 TMR1时钟输入端。
  6、IOSI  TMR1的振荡输入端。
  7、IOSO TMR1的振荡输出端。
  8、D、WR、CS 分别代表并行口读信号、写信号和片选控制线。
  9、N0~AN7 A/D转换的模拟量输入端。AN0、AN1……分别表示通道的个数。
  10、CP 捕捉/比较/脉宽调制等功能端。CCP是Capture/Compare/PWM的缩写。有的PIC芯片内有两个CCP部件,其引脚用符号CCP1和CCP2表示。
  11、CK/SCL 同步串行通信时钟输入端。
  12、X/CK 异步通信发送端/SCI同步传输的时钟端。
  13、DI/SDA SPI通信数据输入端。
  14、D0 SPI通信数据输出端。
  15、D0/PSP0~RD7/PSP7 D口,双向可编程,亦可作为并行口。作并行口对TTL输入,作I/O口时为斯米特输入。
 以上是PIC 8位单片机系列封装引脚符号的说明,此外在阅读PIC 8位单片机有关资料时,常遇到一些字母符号和功能,也简介如下:
  1、TP 一次性编程。OTP是One Time Program的缩写。
  2、ISC 简称精简指令集。RISC是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缩写。
  3、SP 同步串行口。SSP是Synchronous Serial Port的缩写。
  4、CI 串行通信接口。SCI是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的缩写。
  5、SART 全双工通用串行异步接收发送系统。USART是Universal Serial Ao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的缩写。
  6、ART 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
  7、OR 上电复位功能。POR是Power On Reset的缩写。
  8、ST 振荡器起振定时器。OST是Oscillator Start-up Timer的缩写。
  9、WRT 上电延时定时器。PWRT是Power-up Timer的缩写。
  10、FR 专用寄存器。SFR是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的缩写。
  11、WM 脉宽调制器。PWM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
  12、IPS 每秒可执行百万条指令。MIPS是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缩写。
本**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