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编程调试cpu

楼主(2008-07-24):
关于在线编程调试cpu,不知哪种cpu可在线下载程序,不需编程器,并且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A:
带JTAG的CPU

网友B:
带调试模块的CPU

JTAG通常是调试模块的接口,但不是唯一的接口标准。

网友C:
C8051F系列就可以

在线仿真器两三百RMB
可在线下载程序在线调试

网友D:
re

C8051f 的 JTAG ec5现在很便宜

网友E:
AVR、PIC、S51都可以在线下程序啊

JTAG是调试。

网友C:
JTAG不单是调试,也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
5楼的朋友说:C8051f 的 JTAG ec5现在很便宜

5楼的朋友说:C8051f 的 JTAG ec5现在很便宜,我想问,ec5能用于stc系列单片机吗?谢谢!

网友C:
ec5只能用于C8051f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