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线路板全部铺铜(地),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

楼主(2007-05-17):
问:线路板全部铺铜(地),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B:
必须的

必须分开
模拟地和数字地只能有一点相连
我建议你不要敷铜

网友C:
要分开

看过别人数据采集卡的布线,AD7714的
模拟地和数字地各自在一个敷铜区共地,两个地只在一点连接。

网友D:
可以用磁珠相连

网友E:
但是

用磁珠相连,为什么要用磁珠相连,它有什么作用么

网友F:
那需要看看你的数字电路电流的影响

模拟部分能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