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便宜的ADC,各位大虾请进……

楼主(2007-05-17):
各位大虾好,我刚刚接触单片机想学学ad转换,可知道的几种片子都特别贵,太浪费银子了。求各位谁知道哪种ad芯片非常便宜,能学学ad程序就行,麻烦大家列举几种,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A:
搞个有AD的MCU,几块到十几块钱

楼主:
谢谢

主要是我买了个at89s51的学习板,别的单片机不会用,先拿这个扩展个ad学学。最便宜的ad要多少钱啊,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B:
最便宜的,据我所知是ICL7135

不过这是很老的芯片,双积分方式转换,而且与51单片机的接口方式相当特殊,不具有一般性。
因为有一块89S51的学习板而不用带AD的单片机,简直是削足适履。买块ATmega16/32的学习板没有多少钱,练习一下AVR系列单片机不是更好?

楼主:
谢谢maychang

还有其它的吗,比较便宜还能买到的。我想先练练51,再看别的,单通道就可以,接口简单,能练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用电阻网络搭一个啊,,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啊

自己用电阻网络和电压比较器搭一个,,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啊

网友C:
samsung的9454只要2.5rmb,flash 4k 带多路adc

网友D:
STC的2052AD自身就有,4块5吧。51系列的

网友E:
一般都用自带ADC的单片机,这样整体性价比最好

不同系列的单片机都有带ADC的型号,找个自己会的用就行了

网友F(2012-12-09):
你就是搞1个玩玩,再贵还能怎么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就是搞1个玩玩,再贵还能怎么地!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要想把一个外置ad玩起来,需要dip封装,需要焊板需要调试,这可不是买了芯片就能搞定的.

就算买了,还是有很多问题.真不如留给学arm的时候学

网友H:
TLC1549 零售9元,10位ADC

网友I:
我倒是有AD芯片不过估计你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