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可靠的按键处理方式

楼主(2008-07-25):
假如我要从一个板子接出一个按键,线长有4,5米,怎么连接可靠点?在户外,环境比较复杂。

带屏蔽的线够了么

网友A:
线的2端并个低阻值电阻。

网友B:
用光耦隔离

楼主:
24V怎么弄

24V怎么弄

网友C:
就一个按键而已,有没必要整得这么复杂

又光耦又恒流+24V的

楼主:
楼上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么?

楼上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么?按键要可靠

网友C:
你要说清楚你的板子是怎样检测按键的

高低电平还是AD?

网友D:
才4,5米,随便接...

网友C:
楼上说的极是

如果怕干扰,把上拉稍微整强一点就行了
如果怕有干扰通过这条线过来损坏板子,就在接按键的IO加点保护就行了
就一个按键,就几米,有没必要想那么多

网友E:
4~5米没事,光耦+3K限流电阻,上拉或者下拉5.1K,绝对OK

网友C:
加光耦都是多余的

楼主:
lyjian 通过IO 外部中断

lyjian  通过IO 外部中断

网友F:
一定不能直接连

4.5M,估计用手机打个电话,系统都会不稳定。测试脉冲群更是过不了。

网友C:
楼上也说得太夸张了

能不能直接连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反正就连一个按键,简单得很

楼主:
我试过了 直接连 是不稳定的

我试过了 直接连 是不稳定的

网友:
那么多机器上的按钮老远都可以并联的

不是好好的吗,估计楼主这个键原来就不好

网友G:
加个RC滤波应该可以搞定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楼上也说得太夸张了

能不能直接连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反正就连一个按键,简单得很
=========================================
这么长的连线很容易从按键连的I/O口窜噪声到芯片内部.如果过严格的测试可能会有麻烦.,在靠近IC的地方加个200欧电阻+104的RC滤波应该可以.
 说没问题的诸位可能没吃过产品可靠性不好的亏.

网友C:
搂主所说的不稳定是指系统不稳定还是按键不稳定?

按键输入IO加二极管钳位再加RC滤波再改上拉为强上拉
干扰都没问题
还不稳定的话就是你的系统做的差了

网友H:
PLC上的开关量输入电路就非常可靠。

如果环境没那么恶劣,电源也可以共地的。

网友I:
haha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一定不能直接连

4.5M,估计用手机打个电话,系统都会不稳定。测试脉冲群更是过不了。
 ===============
。。好专业,我们的产品都要过这个玩意
一个好的产品EMC很重要

网友J:
这么长的线引到外面,不加光耦也太折磨MCU了吧?

俺同意一定要加光耦!

网友K:
加什么光耦

加什么光耦,搞个RC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L:
嘿嘿

要加光偶才行!如果要作为产品推广到市场的话;
不加光偶也行,如果仅仅在地下室里闹着玩的话(前提是没有其他未提及的危险因素)。

网友M:
R97是起什么作用的?怎么起作用的?

楼上能不能解释一下R97是起什么作用的?怎么起作用的?
谢谢!

网友N:
20楼的方案很好

20楼的方案很好,可以有效的去除抖动

网友O:
现在的孩子胆子都够大

看来我们老了,想法和所长基本一样。

网友P:
 可以直接连,
 只有一个键,就不存在干扰问题 !
 因为接收端可以被设计为接收的是维持一个稳定时间的电平信号 !
 至于信号在电线上的压降,就考虑接收端是TTL或者COMS器件不同,
 对高低电平的要求不同.

网友Q:
搞個更複雜的

mcu+can+mcu....
其實用電流源驅動是很好的.

网友R:
看场合了。

如果是便携消费品,直接连都没什么问题(参考以前随身听的线控)……
如果放到山顶上,岂不是连防雷都要考虑……?

网友S:
楼主按键连软件消抖也不做?

楼主按键连软件消抖也不做?
具体要看什么环境.像楼上说的我觉得连防雷/防偷都要考虑的话就难说了.
常规环境我觉得加个简单的RC就行.MCU软件消抖当然是最主要的了.

网友T:
4-20mA电流环

按键端带个CPU检测后
电流环传送

这个可靠了吧

不信不能用于工业环境(200米也可以吧)

网友U:
不管上拉,下拉加个斯密特绝对可靠稳定

不管上拉,下拉加个斯密特绝对可靠稳定

网友V:
加个小单片机,用845通讯吧

网友W:
用按键控制继电器线圈,用继电器触点当按键用.

用按键控制继电器线圈,用继电器触点当按键用.

网友X:
我直接连过

读按键前先写个1,间隔40毫秒读16次要求16次一样,200毫秒有效才有效。EFT过4KV

网友Y:
加ESD器件行不?

如PESD5V0S1BB之类。如果线长直接接就不稳定,那1wire总线不都是假的了?

网友Z:
还是用光耦好

我以前用过光耦的,效果很好

网友AA:
4,5米真的不长

4,5米真的不长,楼主可以试试,各种方法都试一下,即长了知识提高了自己,又解决了问题。
我做过一个键盘,连接线长大概有10米左右,控制板上还接两电机,一开始也很不稳定,但是自己多做实验调试,总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AB(2008-08-26):
RE

就在IO口处弄个上拉电阻,再加个压敏电阻,还不行加个滤波电路。其余的在软件上想办法了。就一个按键,弄那么多东西,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AC(2008-09-30):
加FCC对策

串电感,并电容

网友AD:
这么近的距离,随便接接好了。

不要接短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