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同步问题

楼主(2008-07-25):
两个单片机功能完全一样,数码管一会儿显示1 一会儿显示2 ,间隔交替

但是因为晶振不准,时间一长,两个就不同步 ,跑偏了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

网友A:
和和额

能否两个公用一个晶振

楼主:
不可以诶,两个之间有一定距离的

不可以诶,两个之间有一定距离的

网友B:
公用一个晶振,另外加个IO来同步

不能公用晶振就用一个IO来同步

网友C:
恩,使用一个IO来告诉对方何时开始显示

楼主:
电脑圈圈

使用一个IO来告诉对方何时开始显示,但是两个距离100米 通讯是个问题诶

网友D:
相差100M的话,就是不一致也无所谓啊!

网友E:
无非是通过某种通讯接口

串口
以太网
GPS
GRPS
。。。

网友F:
肯定又是不使用定时器自动装载的后果

革命同志千万要牢记,能用自动装载一定自动装载,不能的话也要千方百计的用。

网友:
可以去参照红绿灯嘛

自动重装也肯定不行的

楼主:
没有用到定时器 谢谢

没有用到定时器 谢谢

网友G:
用IO同步是正道,就是km也是可以的!无非是电平怎么转换的

网友H:
成本高不?

成本高不?
两头都装个GPS,只要美国还在,就不会跑偏啊。
200元一个。呵呵

网友E:
过去广播整点报时会嘟几声

是不是某些设备可以接收这个信号来自动时间同步啊?

网友I:
GPS200元一个?有这么低的价?何处有卖?

,只要美国还在,就不会跑偏啊。

网友G:
这个GPS方案,难度更大

网友J:
...

你完全可以用一个IO口,接个485传输到另一个的INT0中断输入教。一个做发号司令即可。那几微妙的误差估计你没必要计较吧?

网友K:
搞个0.5W调频发射,接收模块同步

这种模块电子市场有买的的一套也就50块钱。500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L:
不知楼主非要追求绝对同步干啥?

能否说说你要干啥啊?仅仅是不停的交替显示并要求二者完全同步吗?

如果这样,就必须使二者建立某种联系,否则不可能同步!
GPS给的时间……好像只能精确到秒吧?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最大允许偏差!
否则的话就算各整一个原子钟还有偏差呢,不过有生之年是没问题了,哈!

怀疑方案有问题!

网友L:
还是方向性错误!

楼主在强调“两个单片机功能完全一样”

就算完全一样,如何保证同时上电?
就算同时上电,如何保证同时复位?
就算同时复位,如何保证不意外掉电?
万一电压意外跌落又如何保证同时复位?
若用GPS,那么中途掉电后如何保证两个GPS同时启动、同时收到卫星信号以致同时送出时间数据?虽然仅仅是显示,是视觉感觉上的同步,但以上系列因素足以导致掉电后显示不同步的情况出现!

所以啊,只要按“两个单片机功能完全一样”的方向走,就几乎肯定有问题!(各自加GPS或类似措施其实也是同样的思路!)

可以把这两个系统先看成完全不相关的,但却想使本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保持同步,怎么可能呢???
宏观上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如晶体),客观上看各自的环境温度、湿度、分布参数等都会影响,最终导致越走越偏!

所以俺建议,先更正方案!
(个人拙见,该批就批,哈!)

网友H:
GPS

GPS模块100多元的满大街都是。接上电和天线就能用。天线20来块钱。
GPS有串口输出信息,时间信息单位是秒。GPS还有1PPS信号输出,就是每秒一个脉冲。是与UTC对准,精度超过1毫秒,一般都是微秒级。因为是和UTC对准。不需要保证同时上电,其实什么时候上电都可以。
有个问题就是GPS要有信号。所以不能在室内使用。天线要看到天空。

网友M:
使用光耦,做个握手,很好很和谐

网友N:
如果无障碍,用激光同步亦可

网友O:
简单啦,

100米,普通的防盗报警器的发射,接收就可完全搞定,这么简单,不用我教你吧?

网友P:
嘿嘿

可以考虑做做俯卧撑!200%有效!

网友Q:
是什么供电?

如果是220V供电,并且能保证同时上电的话,可以考虑工频信号同步

网友R:
RE

两个单片机的一哥IO相连检测IO口电平,使两个数码管交替点亮

网友H:
工频

26楼工频的方法不错。便宜好用兼可靠。

网友S:
如果可视100米,可以考虑用

无线模块(最简单的编码模块),10多块一个,只要一个收一个发,开关量,A机主控,B机随动即可,美国完蛋都不要紧,还要什么GPS?还得看NMEA0183协议,多麻烦,还占用CPU资源

网友T:
通信

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有rs485通信

网友U:
用上时钟新片怎么样?

过一段时间用声音校准一次.

网友V:
485可以吧

网友W:
两个单片机功能完全一样,数码管一会儿显示1 一会儿显示2

看了主题,不知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X:
不要被“两个单片机功能完全相同”禁锢

就把他当成两个单片机通信,要某个程序同步就行。

100米完全可以用485通信,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Y:
26楼的办法是最方便、最便宜也最有效的办法

只要两个系统使用同一个电网的供电即可,不要交流供电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