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 偶尔读取失败正常么

楼主(2008-07-25):
24c02 偶尔读取失败正常么
大约50次里面会失败1次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用问吗

当然不正常

楼主:
和芯片质量有关么

和芯片质量有关么

网友A:
和你系统和软件有关

如果芯片质量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找厂家索赔了

网友B:
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