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简易光功率计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7-05-17):
那位知道简易光功率计的制作方法呢
如何检测光功率呢

网友A:
光的功率

在光度学上叫光通量,单位流明(国际单位制)。
说光通量或者说光功率,显然必须先说清楚是穿过哪一块面积的通量,不说明哪块面积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测量只能测照度。如果某面积上照度均匀,只需要测其上一点的照度,乘以面积,就是穿过这块面积的光通量。如果照度不均匀,只能逐点测再取平均。

网友B:
如果是测光通量,一般都使用积分球(光通球)以达到00说的

楼主:
请问两位大哥 如何简单的实现光功率的计算呢

请问两位大哥 如何简单的实现光功率的计算呢
只要能简单的测量一下光的功率 不要很准确的
具体怎样实现呢,电路和光学机构又是怎样的
向有熟悉这方面的朋友 请教请教

网友A:
回楼主

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说光功率一定要说明是哪块面积,否则没有意义。
 conwh 说的光通球,测的是包围光源的整个球面上的总光通量,是说明了哪块面积的。
楼主连测什么还没有搞清楚,怎么说如何测?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太累了,老马松眼地把MAYCHANG看成00了

在此向MAYCHANG道歉。对......对不起!鞠躬!

网友C:
哈哈,这也能看错啊?

网友D:
倒塌了......估计是有点老糊涂了,哈哈~~~~

要是conwh来发工资就好了~~~~~~

网友B:
发工资都是少发,呵呵。眼花了,少点了几张了。

楼主:
大家都这么客气

大家都这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