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位有什么用

楼主(2007-05-17):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为了方便

网友B:
状态位啦

    识别状态(状态机方式是嵌入式系统里最常用的方式)

网友C:
相当于路牌

网友D:
比如

由于中断程序要求尽量短,所以在中断程序里做完必要的处理后,设些标志位,在主程序里检测到这些标志位后做进一步的处理。